索尼 SVE14AA12T

楼主(2015-06-07):
索尼 SVE14AA12T 开机狂转,一会掉电
掉电

网友:
这个机器的通病吧 我现在也有一个一样的机器 给你一样的问题 还没解决 希望论坛高手指点

网友:
I be samed, too

网友:
风扇狂转掉电的,,先换CPU,然后去温控,刷BIOS

网友(2015-07-09):
搞几遍了还是不行~~现在直接卡死在bios

网友:
现在手上有一台 不知道该怎么下手

网友(2015-08-10):
我也遇到一台啊,我现在把显卡禁用了,客户说要玩游戏,想换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