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板号MBX-273 风扇狂转

楼主(2015-06-07):
SONY 板号MBX-273 风扇狂转  大写锁定灯开机就亮,几秒关机

网友:
刷BIOS 试试/

网友:
刷下,BIOSS试试

网友:
赞同楼上所说

网友:
CPU  挂了吧    换个试试

网友:
温控电路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换个键盘试试,查查EC

网友:
SONY机子不好修啊

网友:
有短路,认真排查。

网友:
牛B轰轰带闪电,

网友:
新手小白,路过长长知识。

网友:
刷下BIOS  一半都是这个问题的

网友:
bios问题多

网友:
新手小白,路过学习

网友:
楼主的修好了吗  我也有一台显示几秒就掉电    交流下

网友:
BIOS刷N个啦   都是一样问题啊
  真是无语了  这个机器

网友:
IO引脚间可能部份积尘变值,认真看看吧。

网友:
风扇狂转掉电,,查温控,换CPU,刷BIOS,

网友:
楼主不厚道啊,就没有回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