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插上电源 指示灯根本不这,屏也没显示。能修吗?

楼主(2015-06-07):
显示器插上电源 指示灯根本不这,屏也没显示。能修吗?

网友:
可能驱动板或电源板有问题

网友:
肯定能修的。。你拆开显示器检查里面的电源板看看。。

网友A:
可以修   应该是电源板问题  看电源板有无供电   供电正常检查驱动板

网友:
应该是电源板5V供电有问题

网友:
...  描述的太模糊了  怎么帮你啊, 还有错别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修   应该是电源板问题  看电源板有无供电   供电正常检查驱动板

这修下来大概要多少钱

网友:
能修,一般是电源板问题,但我看楼主,你还是拿去给人家修吧。

网友:
先测电源正常吗?

网友:
你是维修电脑的吗,如果不是,就拿给别人修吧

网友:
楼主貌似是新人  电源板故障可能性大

网友:
通电后没反应的一般比较好修的,大部分是电源板的故障,维修电源板需要注意热地和冷地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