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卡LOGO

楼主(2015-06-07):
B470,开机0.3掉电,CPU集显供电,上管坏,换了,可以开机,卡LOGO,找了几块盘,其中有个日立的盘能进去,还能装系统,别的盘都卡,盘都是好的,不知道是不BIOS有问题

网友:
去下BIOS刷的试一下看

网友:
不是BIOS就是CPU

网友:
估计是南桥坏了

网友:
刷了个BIOS不行,

网友:
再去下一个试一下

网友:
桥有问题,换个试试

网友:
CPU供电场管问题

网友:
换个CPU试试,查硬盘接口电路到南桥的线路。

网友:
先刷一下BIOS

网友:
建议你把上下管和驱动管全换掉就应该会好,还有就是CPU坏的话也会照成卡LOGO,先换CPU测试

网友:
有个帖子说是RN2103有问题,你换一个试试

网友:
感觉可能还是CPU供电的问题

网友:
换个CPU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换了CPU,坏的部分的上管,下管,驱动芯片都换了,还是不行,不知道啥问题,用别的硬盘能用,换了个盘

网友:
刷BIOS不行换桥

网友:
BIOS刷了,反正没好,最后换了硬盘,到现在没来找我

网友:
别的盘大部分可以用,就是这个盘不行

网友:
硬盘供电,信号电路,注意一下硬盘指示灯线路

网友:
在换龟壳试试

网友:
不会。应该是电路问题

网友:
以前遇见过一个,加热,PCH后,OK,不清楚你这个可以不,

网友:
换个cpu试试啊 可能坏了

网友:
可以刷下试试。

网友:
CPU可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