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换本屏的灯管用什么法?是全拆法还是抽出法?

楼主(2015-06-07):
笔记本
LCD的屏,是
全拆法还是抽出法?我发现全拆法换完显示效果不太好,因为要动背光膜,所以难免会留下手印,不喜欢带手套。抽出法又得焊线头 也挺麻烦,想问问大家都是怎么换的?
笔记本

网友:
一般抽出法

网友:
相信大家都是抽出来吧 没人全拆

网友:
抽,快方便,

网友:
肯定是抽,万不得已才全拆。因为抽的话方便,并且不会漏光。全拆基本上都会漏光

网友:
想都不用想 抽出来砸你一头青疙瘩

网友:
我是抽,我老板是全拆。不过全拆好麻烦。

网友:
抽出法,这样简单,方便,不影响背光效果

网友A:
我一般找一片一个型号的碎屏。直接换玻璃面 方便!!
可乐008
这个法高明 不过得有大量坏屏做备用
详情

网友:
一般抽拆吧,走线和绝缘做好就OK了

网友:
抽拆 可以避免漏光

网友:
看情况,看情况

网友:
我也是抽出来的。全柝感觉效果不好

网友:
先抽吧,但是现在很多组件里都用胶布固定的,想抽也抽不出来,只能折

网友:
先抽,若不行再拆呗

网友:
我拆坏过连带.....

网友:
一般都是抽学校老师就是这么教的

网友:
旁边开个小口拉出来换了,

网友:
我一般是抽出来 然后再用热缩管 只是边上 稍微有点 鼓!不是非常完美

网友:
抽出来 简单的

网友:
可以抽出来的 都是抽出来直接换的 风险小一点

网友:
抽出法好些。

网友:
抽出来,方便 几分钟搞定

网友:
抽 不会漏光

网友:
只要客户你在就抽出来换,简单。客户要是一直在就拆开屏换,让给客户知道100元换灯管不容易。

网友:
好技术一生难求

网友:
个人觉得是用抽的方法快,安全。。。呵呵

网友:
我都是全拆的,菜鸟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找一片一个型号的碎屏。直接换玻璃面 方便!!
这个法高明 不过得有大量坏屏做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