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 屏暗

楼主(2015-06-07):
板号试820-00165-a 参考820-3437-b
进液 lp8550 腐蚀,芯片已换,芯片EN正常 不升压 电压只有8+v
6个反馈电阻没有腐蚀也没断线

网友:
上个图吧,这样说的太简单了

网友:
跑线一个一个查

网友:
这个机器容易断线我修到过

网友:
上个图吧,这样说的太简单了  当然你也可以自己跑线  不过会浪费点时间   上图看了情况才好分析

网友:
上个图纸看看

网友:
牛B轰轰带闪电,

赵子文 -4 你也牛逼哄哄来灌水,严管板块,严禁灌水

网友:
是不是你的芯片没有焊好啊!

网友:
说得不够详细。,无图回答不了,,

网友:
找到问题 xw7720 断线了
参考此贴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52571-1-1.html

网友:
新手小白,路过学习

网友:
Is your chip does not weld well!

网友:
升压线圈易断线!

网友:
明白了,下次注意

网友:
这个升压芯片不好换,BGA的

网友:
楼主还是没有仔细量测 进水的机器一定要仔细吧每条线路跑跑

网友:
这样没法说是哪里问题,多半是断线了

网友:
断线的可能非常大

网友:
进水的要处理好啊

网友(2015-07-12):
不升压就查电路呗,一步一步下去肯定能找着故障点

网友:
yp 这是进水机要注意了

网友:
没图没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