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宝带 dis的图标什么意思

楼主(2015-06-07):
仁宝带 dis@的图标什么意思和px@什么意思

网友A:
应该是独显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独显的意思

dis@,这个是不加吗,不是说显卡

网友:
dis@这个好像是在实物中没有安装的意思

网友:
dis是discrete的缩写意思是分立的。主板图纸标有dis,说明此板带独立显卡;图上电阻旁标的dis@是指在板子带有独立显卡的情况下,该电阻是存在的。很显然该主板不带独立显卡,所以该电阻是没有装的,仁宝代工的板子就用@表示。

网友:
同样的,PX@也是那样理解。

网友:
单独的@表示不装,带英文时表示该主板支持的时候采用,比如支持独显的时候装某个元件,板子不支持/不采用的时候不装该元件。

网友:
有独显的时候不装此电阻吧

网友:
装了这0欧姆的电阻不是将+VGFX-CORE对地了吗?

网友:
DIS@表示独显情况下不打件,UMA@反之……大家懂的。

网友:
@ 表示没有安装元器件

网友:
学习了 独显的时候不装

网友:
表示不装此件

网友:
表示有独显的时候才装此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