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东芝L730_Quanta_BU5 掉电重启,双闪黄灯维修

楼主(2015-06-07):
       东芝L730_QUANTA_BU5笔记本,故障现象是触发后电流上到0.16左右掉电重启,反复这个过程。有时电流能升到0.6左右掉电,掉电后两个指示灯双闪。不再重启了。在拆机前上论坛上搜了一下,发现这个机器这种现象还真不少可能还是通病,网上不少人遇到过,但是大多数都没有解决。如果这个机器修好了我可能就是原创了。
     本人喜欢修掉电的机器,但这反复种掉电重启故障却是我最不愿意修的。因为故障在变化中没有一个稳定的时间来让我测量。以前也遇到一台掉电重启的机器,换了很多元件,最后把桥都换了也没搞好。后来发现机器没有问题是内存接触不好,电流升到0.7掉电重启。所以这次不能盲目的拆换元件了。闲话不说了拆机测量,待机电源3V .5V正常,触发测量全板电压,发现在掉电前除了CPU电压没出来,其它电压基本上都出来了。这个机器是集显广达做的,电源时序要简单些。 仔细观察故障,发现有该机器有个规律,就是上电到0.16掉电的时候自动重启,当电流上到0.6时掉电两个指示灯双闪,这时就不能再次触发了, 必须断电后才能再次触发,但是待机电源3V, 5V始终是有的。诶呀!这个机器难度可不小啊。忽然看到CPU座子的反面有一个NEC大电容。心中一喜,该不会是这个电容的问题吧。于是换了4个470的电容故障还是一样,上论坛一搜发现不少人都换了这个电容但还是掉电,看来我这个机器和他们都差不多,不会那么容易修好的。
       还有个奇怪现象,不管电流上到0.16,还是0.6全板的电压除了CPU其它都出来了。测量CPU芯片的开启条件,    PU4 SL95835HRTZ-T的 20脚19v,19脚5V,26脚5V,6脚3.3V,3,4,5脚1.05v条件基本上都到位了,测输出上端的MOS管的G极没有波形。 因为这个时间很短几乎不到一秒钟的时间就掉电了。然后就重启了。分析原因可能有两种可能,1,CPU供电还没有产生,开启信号就掉电了。2是CPU供电没有及时产生造成机器无法跑完时序掉电重启。到底是哪种原因造成的呢?维修陷入了困境。倒序把CPU开启信号反过来走一遍,如图: CPU管理芯片的开机信号 VR_ON是EC的15脚发出的。VR_ON,SUSON,MAINON 同时由EC发出的,要发出这3组信号,必须是EC得到桥的SUSB#和SUSBc#这两个信号。桥要发出这两个信号必须得到EC发来的DNSWON#触发开启信号。EC发给桥这个信号,必须S5_ON这个信号打开几组供电,供电正常后给桥发出RSMRST#后等待EC被NBSWON#按键触发。测量发S5_+ON开启的几组电压都正常,EC发给桥的触发信号DNSWON#的信号在触发后始终存在,但是桥发出的SUSB#和SUSC#这两个给EC的信号却跟着掉电重启反复。那么ECVR_ON与SUSON MAINON 也是反复掉电重启。故障给锁定在桥这个电路上。换桥吗?先等等,还是先简单再复杂吧,再到论坛上搜下发现有个帖子上传了BIOS 并说明是解决掉电,双闪黄灯故障,难道我这个也是这个问题吗。先刷个桥BIOS试试吧,刷好后居然真的能正常亮机了。反复测试数次都能正常开机,把板子安装到机器里也都正常进系统工作了。测试几天都没问题,只有两次出现开机进不到系统现象,重新再开机就正常了。于是把机器交付给客户了。但心里始终有一丝不安,总觉得这个机器可能还会回来的。果然不出所料机器在数天后又返回来了。故障和以前一样,问了客户坏之前有什么现象,客户开机后找不到系统,重启后就不显示了。再重启居然白屏了。然后就和以前一样了。看来这个机器没那么简单,钱都收了再难修也要咬牙修出来啊。---最后还是被我修好了。由于本人太忙手里有很多活要赶出来,等过两天再把后续的维修过程写出来。

网友:
会用波波都是大师啊

网友:
问题应该还是在显卡的条件上吧?期待结果。

网友:
说一半所,晕哟

网友:
还真想不到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
此机器故障挺奇怪的,收藏看楼主下回分解

网友:
希望楼主早日抽出时间续完,大家都盼着知道结果。

网友:
东芝的本掉电是一大特色。也是不好搞

网友:
楼主有这机器的图纸么

网友:
楼主能把那个解决掉电的BIOS程序分享给我们吗?谢谢!

网友:
不知你是怎么修好的。很期待你的解决结果

网友(2017-08-19):
东芝的   三星的NEC电容坏的就是多

网友:
华硕BIOS坏的多  DELL小电容短路的多  HP北桥坏的多

网友:
你这还带续集的啊 期望早日看到 赞赞赞

网友:
楼主技术很的好

网友:
    掉电的机器实在让人蛋疼。。

网友:
看到 大婶们的   抓波 神功  就一阵的 羡慕啊

网友:
就冲着码字这耐心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