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AMSUNG)]
显示器怎样显示电视数字盒 显示器只有VGA口

楼主(2015-06-07):
向往大神   脚脚

网友:
你可以上淘宝去查查,AV转换VGA的设备。

网友:
只能把原来的信号转成VGA了,,,

网友:
买个转换头就行了

网友:
这个最简单了,有VGA转HDMI口,最好买个50元以上,带独立供电的,我已经用坏两个25元一个的那种转接头了,

网友(2015-07-10):
把程序刷看吧!!!!

网友:
换个转换头就可以了,网上有卖

网友:
HDMI转VGA,不过没音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