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通病短路维修

楼主(2015-06-07):
额第一次在论坛上发这种帖子,可能写的不好请各位大大勿喷哈。
早上刚开门同行拿来一个本子说不开机,N4110插上电流表大短路心想又是送钱的来了,果断报价留下。
把本子放在那里就去吃早饭了,回来拆开一看果然B+的主供电短路。
板号为
之前已经修过三台这种机器了。都是这里的显卡供电上管坏的

果断拆除,哈,主供电不短了。测量下拆下来的管子,我去?怎么管子都没短啊。这不科学。
仔细看看万用表上显示电池没电了。晕了原来是万用表没电了,换换换。
换好电池嗯就是你了。随便拆了个差不多的上管换上搞定,开机亮机。
额,顺便说一下之前修过个N4110是电池不能开机用电源可以开机。
因为戴尔14R的机器D壳上有很多小铁片,拆开测得时候电池接口12V对地短路。
结果背面一看我去有个铁片正好就插进了电池接口里边,拿下来插电搞定。

嗯不知道我这个可不可以算上通病,不过本人到是修了好几个这种的了。
最后祝论坛上的各位生意兴隆,万事如意。

网友:
显卡供电上管 造成主板B+短路 很多 短路首先排查之

网友:
学习了 你的秒杀

网友:
牛B轰轰带闪电,

网友A:
新手问一下。。显卡供电上管短路但是下管没短路 这是怎么短路法呢?难道是 上管和后级一起短路吗。。。好纠结啊

网友:
不管怎么说 学习了

网友:
新手小白,路过长长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问一下。。显卡供电上管短路但是下管没短路 这是怎么短路法呢?难道是 上管和后级一起短路吗。。。好纠 ...

B+直接去上管的因为上管烧穿导致B+短路了,但是不影响下管

网友:
秒杀  看的不错  dell的机器这样故障修的还是蛮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问一下。。显卡供电上管短路但是下管没短路 这是怎么短路法呢?难道是 上管和后级一起短路吗。。。好纠 ...

这种情况如果使劲烧的话  有可能烧了显卡

网友:
通病好修呀

网友:
这不是通病吧

网友:
b+短路的都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这个比较好修

网友:
我也修到过,,,,估计是通病了

网友:
有这样的速度。。一天要修多少呀

网友:
这是通病吗?学习了!!!!

网友:
修到过一台、、

网友:
大短路还是好修的 通病倒是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问一下。。显卡供电上管短路但是下管没短路 这是怎么短路法呢?难道是 上管和后级一起短路吗。。。好纠 ...

显卡的供电就是10几欧的 上管短路就相当于对地了

网友:
这个我也修过,运气不好还返修老是显卡供电那短路

网友:
自己怎么就没碰到

网友:
似乎并不简单故障

网友:
我修的是不显示,BIOS问题

网友:
就这么简单啊 !!!!!!

网友:
我就只会修大短路

网友:
怎么跑开机电路啊

网友:
怎么没人理我啊,大剑都睡了吗

网友:
好像换管子会反复,用一段时间又会坏掉,本人小白遇到两台都是这样,望有遇到的大神指点!

网友:
还没修到过不过下次可以注意了

网友:
修到位过,应该是通病。

网友(2015-07-10):
不错,我今天又碰一台,跟你说的一模一样,可能这真是DELL  N4110短路通病

网友:
神速维修   借鉴

网友:
大短路就是公共点短,楼主修的挺快的

网友:
短路的机器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秒啊,,,

网友:
我修过这台机  换了上下管没能用多久的,要把IC也换掉才用得久

网友:
这个必须秒杀哦

网友:
一听都知道来送钱的了,楼主厉害

网友:
dell的机器这样故障修的还是蛮多的

网友:
上管短路不扩大故障算幸运了

网友:
要不是下管保护,说不定显卡这一路都可能坏。

网友:
大短路都比较好修

网友:
dell  的 笔记本  电容短路的很多的   修过不少了

网友:
这机器不好修啊

网友:
一下就秒了!

网友:
这个机器已经秒了很多个了,上下管一起换,不然容易返修

网友:
我刚修一块,不过是PC163短路了,把我手烧了一个坑

网友:
是哪里短路了吧

网友:
打一下EDID波形

网友:
记下了涨涨知识

网友:
谢谢、不错的案例、没白看。

网友:
很经典在这学习了

网友:
这个我碰到很多

网友:
楼主,修的好,也写的好,赞一个

网友:
这种故障就是送钱的啊

网友:
修过几个这样的了 返修过一个

网友:
这个机子还会有这个通病、。?

网友:
这个故障挺有意思的

网友:
这应该是通病,我也修了好几台了。

网友:
这种难道不会烧显卡吗?感觉很奇怪

网友:
查了半天短路点,还不如论坛搜一下来的快,秒杀了一台

网友:
这机器也有通病?

网友:
感谢各位高手无私共享——我也遇同样一例题——是显卡芯片反面的PC34短路了——是滤波电容,直接去掉,秒杀故障!200大洋直进腰包!!

网友(2015-09-01):
不用烧了,直接搞定,

网友(2016-05-24):
这个显卡供电处问题是通病了

网友:
供电上官 还有小电容, 都容易出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台,换了,好使几天又短路了,客户已经返3次了,前天弄个显卡芯片焊上了,交给客户,不知道还能不能出现问题了,在出现无语了

网友:
这个上管换了还是会返修,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标记一下,下次好修了,哈哈

网友(2017-05-18):
要的就是这种通病

网友(2018-07-12):
这个显卡很耐烧

网友:
通病 不错 就是这种机器遇到的机会已经很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