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A78L-MLX 触发就掉电了

楼主(2015-06-07):
M5A78L-MLX 1.0 触发1秒就掉电了,可以再次触发又掉电,拔掉4pin线后不掉电,接上4pin不上CPU的不掉电,此时CPU电压0.8V,北桥电压1.12V,内存电压1.54V,总线电压1.38V。 装上CPU,强行上电不跑马,此时CPU电压1V,其他电压和之前的一样,是哪里的问题,板上的822电阻都焊过一遍也没用,测过也正常

网友:
看CPU供电电路是否有短路

网友:
明显CPU供电电路有短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