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LBA 系统做不进去?

楼主(2015-06-07):
换了硬盘还是做不进去 怎么回事?求大神们解决哈。

网友:
是不是要改BIOS的?

网友:
先BIOS能否认到硬盘?进PE修复引导。不行拆下盘到其他机器上GHOST再放回去。

网友A:
是不是WIN8改WIN7的?

网友B:
认不到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WIN8改WIN7的?

不是 没有隐藏分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认不到硬盘?

在BIOS里面可以认到 就是不进系统

网友C:
在BIOS里可以认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BIOS里可以认到

重新分区做系统

网友:
还是BIOS设置的事

网友:
应该是BIOS设置问题呀

网友:
西数硬盘很多要低格才能用

网友:
重建MBR,设置活动

网友:
新手小白,路过长长知识。

网友:
感谢分享  ,学习到了很多

网友:
硬盘重新分区,前段时间我遇见过一回

网友:
把BIOS模式改下看看

网友:
BIOS 恢复默认

网友:
硬盘重建MBR

网友:
散掉c盘分区,在dos重建c盘,重建MBR,设置活动分区,装系统  ok

网友:
新手小白,路过学习

网友:
这么得用光盘装的

网友:
   重建主引导记录再试下

网友:
固态硬盘有的需要安装版,安装系统

网友:
这种问题是不认硬盘吧

网友:
重新分区再做系即可,或是用安装版的系统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