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铭瑄MS-M3N68L的维修

楼主(2015-06-07):
有一块铭瑄MS-M3N68L的主板     上二代内存可以显示

   上三代内存不跑码   二代有跑码

   我看到主板上面有二个BIOS芯片一个标的DDR2   一个DDR3  先在官网下了一个三代的内存刷了一下BIOS

  还是一样     用假负载测内存条件   测得DDR2 内存主供电1.9V   DDR3也是1.9V

  怀疑电压的问题     想请问一下   多种内存的电压是怎么切换的  识别什么信号  还是自动的

  谢谢!!!

网友:
自动识别的

网友:
上三代内存再去测内存电压产生的条件呀,

网友:
看用的是什么CPU 内存是CPU管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