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驱动程序停止响应是怎么huishi?

楼主(2015-06-07):
电脑系统重做了,还是有这个提示。请问这是系统问题,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A:
应该是兼容问题吧   可能不兼容  以前遇到过

网友:
先换个驱动  再不行就显卡的问题

网友B:
换个显卡看会不会

网友:
显卡驱动取官网下载原装的,不行的话修显卡

网友C:
要看是不是影响使用 不影响使用的话把 那个程序卸载了

网友D:
这是显卡问题。驱动你装上能装 但就是出这东西,如果没问题你就用,如果很在意的话 你就只能换显卡了,我之前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是显卡问题。驱动你装上能装 但就是出这东西,如果没问题你就用,如果很在意的话 你就只能换显卡了,我之 ...

谢谢,这问题第一次遇见。但是具体是什么原因,可以的话可讲解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看是不是影响使用 不影响使用的话把 那个程序卸载了

谢谢,这是客户打游戏用的。肯定影响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换个显卡看会不会

各方面看,我也觉得是显卡问题。我已经定了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兼容问题吧   可能不兼容  以前遇到过

电脑开了一下午,刚才蓝屏了。这样可能也是不兼容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各方面看,我也觉得是显卡问题。我已经定了显卡。。。

先随便拿个能用的显卡试试机先把

网友F:
百分百是显卡的问题了,而且大部人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G:
我上次也修了次。你这个是HP的电脑吧??HP的电脑容易出现在显示驱动装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上次也修了次。你这个是HP的电脑吧??HP的电脑容易出现在显示驱动装不了。

。。。。华硕A6C

网友H:
应该是显止问题了。

网友G:
那你试了下换显卡了吗?好了记得分享下让大家都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你试了下换显卡了吗?好了记得分享下让大家都学习下。

重新加焊了显卡,现在还在测试,没出现那个提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应该是显止问题了。

是的,加焊了显卡就没出现提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百分百是显卡的问题了,而且大部人是硬件的问题

是的。显卡加焊就好了

网友:
不兼容,换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这问题第一次遇见。但是具体是什么原因,可以的话可讲解一下吗?

这情况应该是驱动不对吧 我客户的显卡是7770的,但是显卡一装上显示的就是7700显卡,他好像直接上的就是通用的显卡,如果你客户主板挑显卡的话 就会出这种问题了,答的不好,纯理论,参考就行

网友I:
仔细测试一下显卡的工作条件

网友J:
这么还真不好说,真不行就换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么还真不好说,真不行就换板吧

我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仔细测试一下显卡的工作条件

显卡问题,我修了一下,现在没有那个提示了。一直在检测

网友:
祝你能成功

网友:
谢谢,电脑修好了

网友:
显卡有问题哦

网友K:
官网驱动的试一下 ,换系统试试  加焊显卡试试  ,最后换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K:
官网驱动的试一下 ,换系统试试  加焊显卡试试  ,最后换显卡

电脑好了,显卡问题。你的方法试过了,驱动无关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先随便拿个能用的显卡试试机先把

显卡加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
显卡加焊一下好了

网友:
先更新驱动,不行的话再重装系统,再不行就只好换显卡了

网友:
看到这个问题不好搞定啊。换主板吧

网友:
显卡问题遇到过

网友L:
我有一块台式机的显卡,情况和楼主的一样,系统重装了,驱动也是官方的,都解决不了,看来也得加焊一下试试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显卡加焊一下就好了

加焊下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加焊下就好了??

是的。电脑橙色不错。加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有一块台式机的显卡,情况和楼主的一样,系统重装了,驱动也是官方的,都解决不了,看来也得加焊一下试试 ...

想法很牛,尽管去做,成功了告诉我一声。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是的。电脑橙色不错。加焊一下就好了

这个还是比较新鲜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是比较新鲜的故障

是的,第一次遇见

网友:
是啊,不可思议。是我肯定想不到这里去

网友:
你是不是来混积分的,传说中的灌水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