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R428无3.3V 5V维修经验不触发

楼主(2015-06-07):
三星 R428 无3.3V 5V  维修
维修经验不触发

接电流表:0.0001A  主板上的指示灯不亮,正常情况有3.3V 5V 灯亮。
测试19V电 压  OK
测试3.3V 5V 无,3.3V 5V 对地无短路,换1个51125  一样,打开图纸,测试51125  16脚  19V OK  16是51125主板供电,EC 13脚 无压,正常是18.5V 像B460 V460 一样的,是51125的启动电压,没有,就无法出3.3V 5V 。现在就查这个16脚,,16脚电压是19V 2个分压电阻组成的 上拉电阻是100M 下拉是200M左右。测试中间,没有电压,正常是有18V 左右,对地测试2.5欧姆,相当于短路了,看没有其它电路,就把中间断开,飞线,重新接上19V ,
加电,灯了亮。OK
维修   搞定!

网友:
那一片白的什么东西,进水了吗

网友:
现在修东西看不懂图纸等于瞎了

网友:
19V通过249K和100K电阻串联分压后,中间电压大概5.4V

网友:
有待机不出限性3.3V 5V电压 ?  13pin  是开启线性的

网友:
会看图纸也是 一门技能呀

网友:
牛B轰轰带闪电,

网友:
新手小白,路过长长知识。

网友:
长知识了,见识了大神

网友:
这个机器即使有图纸也很难跑线,没有点位也是个麻烦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