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不显示,检测卡显示EO,求助大神!

楼主(2015-06-07):
主板是d525集成cpu核显,插上内存和不插内存都显示EO,风扇转动,显示器无反应,求解决办法???

网友:
顶下·求助各位老鸟!!

网友A:
查内存的SPD电压。再查 SCL  SDA 总线到南的线路。一般这二条总线中间都会有元件看坏没。我今天修到的P5P41T也是E0不动刷BIOS没用。查的SCL  SDA经过的场管G极电压1.2V没开启,G极同822上拉为12V换掉822就过了。

网友:
EO应该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貌似似内存没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内存的SPD电压。再查 SCL  SDA 总线到南的线路。一般这二条总线中间都会有元件看坏没。我今天修到的P5P41 ...

兄弟  前几天也遇到了 华硕的这款大板  跑EO   但是我的系统管理总线3。3正常  最后没有搞好

网友:
不过内存吧,查内存工作条件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  前几天也遇到了 华硕的这款大板  跑EO   但是我的系统管理总线3。3正常  最后没有搞好

这个板那个场管没开启也是有3.3V电压的。只是跟南桥无法通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  前几天也遇到了 华硕的这款大板  跑EO   但是我的系统管理总线3。3正常  最后没有搞好

也就是说有3.3V也不一定能跟南桥通信。必须中间的二只场管G极12V开启后才能正常通信

网友:
内存总线有问题吧

网友:
不过内存,换内存,BIOS  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