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98 A1941功放电路音量开大过几分钟后无低音,高音正常

楼主(2015-06-07):
如题,一台移动音箱(广场舞用)开大音量约5分钟后低音突然消失,关掉马上开也没,关几分钟后又正常几分钟,一直用中等音量的话没问题,加焊过所有焊点无果,也没发现断路和接触不良地方,请教是哪方面 问题?

网友A:
不会是电压功率不足的问题吧?

网友:
那个电容上的红色是什么东东啊   漏液了吗

网友:
不是漏液,是固定的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电压功率不足的问题吧?

开中音量没任何问题,开最大约3-5分钟低音喇叭先出现沙沙声,然后一下就没了,但摸两个对管C5198+a1941均不是很烫手,且散热片够大

网友:
接莲花线输入也一样,插U盘也一样,应该是功放部分问题

网友:
是不是a1941 c5198对管问题,换这个会不会有效

网友B:
应该不是对管的问题   可能是运放的问题了   你检查下旋钮那里

网友:
低音消失后电压有+/-27V左右正常,换滤波电容35V1000u无效,主电源的250V22u拆来下测试容量也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对管的问题   可能是运放的问题了   你检查下旋钮那里

旋扭我直接短接也是一样

网友B:
2个对管  打对地值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2个对管  打对地值看看什么情况

在路测量如下:A1941,红笔接中间,黑笔接两边(二极管档)分别为500/600,C5198黑笔接中间,红表接两边,分别为527/582

网友:
我擦  难道要属于芯片问题吗  都检查完了  我也想不出是哪里问题了

网友:
如果低音消失后一直开着,有时又会自动恢复一段时间,低音消失前会有沙沙声,感觉会消失了,然后几秒钟后就没了

网友:
看有没有温度传感器

网友:
这样啊   应该是温度检测有问题了吧   温度高了就消失  冷却了又好了   找散热  或者是热敏电阻什么的   如果检查完了还没找到问题,你就可以考虑换板了

网友:
功放板上会有热敏电阻吗?你看我这个图能看到它吗?低音消失后高音是正常的,只是低音完全没有输出。准备装个风扇试试

网友:
查下负反馈电路还有电源的纹波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