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535U (NT535U4C) AMD 独立 BIOS程序

楼主(2015-06-07):
三星535U (NT535U4C) AMD 独立显卡、板载AMD CPU,论坛首发。确认良好!

三星535U (NT535U4C) AMD 独立 BIOS程序 好机器读取.rar

网友(2017-05-28):
板号是什么呢,这个不分板号的吗?

网友(2019-04-09):
谢谢楼主的分享,BIOS是好的,我的机器开机电流1.20A就是不显示,COMS电池确实是没有电了,换完了也是不亮机,把桥片和显卡都加焊了也是不亮,下载了楼主的BIOS后刷上就显示了。

网友A(2021-10-25):
我的问和你一样  这个BIOS比我读出来的大。刷进去提式溢出  刷完不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问和你一样  这个BIOS比我读出来的大。刷进去提式溢出  刷完不亮机

这个BIOS是好的 问题一样  拆时注意BIOS脚位

网友(2025-10-23):
虽然BIOS大一点 但是忽略可以刷 进去 BIOS是好的 开机不跑码不是BIOS问题 RTC漏电  南桥上的电容坏了一个挨着1脚下面的那个 拆了就好

网友:
不错。有需要的时候来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