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亮一下就灭

楼主(2015-06-07):
一个技嘉B85主板故障是开机进BIOS画面就灭,然后重启亮一下再灭,一直反复,是什么故障呢?(CPU,内存,电源都换了)

网友A:
你这是  LCD 的 还是 LED  的 显示器  应该 是 高压  或者  是灯管 有问题了

网友:
确实按照2楼讲的,显示器要先排除下

楼主是裸板测试的吗?如果不是的话不要用机箱的开关,可能开关坏掉了。总之要看下开关排针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是手动重启还是自动重启 手动重启就有可能是屏的问题   自动重启可能是板子问题(复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  LCD 的 还是 LED  的 显示器  应该 是 高压  或者  是灯管 有问题了

楼主说的是主板吧

网友:
你是电脑会自动重启的?

网友:
刷一下BIOS看一下。

网友:
建议先刷BIOS试试看

网友:
裸板测试也是这样吧,最好把开关和复位针查看一下是否有接触不良的地方导致

网友:
新板就换一个板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是主板吧

亲 你懂维修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亲 你懂维修不??

不是很懂,在学习中

网友:
反复重启的板子 我首先就是BIOS 然后再说

网友:
肯定先干BIOS,。

网友:
查BIOS和外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