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技嘉H61主板,死机接着重启故障

楼主(2015-06-07):
一台技嘉H61主板,能正常开机,但是打开浏览器就死机变蓝屏英文接着重启。开始换了内存 和电源还是不行,以为是系统问题,重新把硬盘分区装系统故障不变,后来换CPU 故障解决

网友:
CPU都会爆头!我倒。。。少见

网友:
1155针的CPU喜欢坏,常见的是集成的核心显卡坏的,可以开机,但是装集显驱动就不进系统,或者进去就黑屏,用独显正常。

网友:
CPU集成的功能多了,就更加容易坏了

网友:
1155 CPU不容易坏的,CPU坏一般都是主板照成的

网友:
CPU应该不会很容易坏吧,,,修了这么长时间电脑了   只见过坏了开不了机子的还没有见过能开机的

网友:
CPU坏的多,G系列坏的特别多。

网友:
功能多发热量大易坏

网友:
容易坏,的确。

网友:
我以前也碰过,,,CPU坏了也会出现白蓝花屏

网友:
cpu一般就只能代换的测试,也没好的测试方法。

网友:
现在的cpu的质量越来越差了,1155的我都遇到不少坏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