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46A 有重影

楼主(2015-06-07):
一台联想E46A  显示有重影。外接显示器正常,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
处理屏线或找个屏换上去试下排除下是屏还是线坏。

网友A:
屏或者重插下排线

网友B:
外接也会?这情况少见,一般内屏这样换个屏就好了

网友:
屏  和屏显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看起来像是屏幕的问题

网友:
刷一个BIOS试试

网友:
BIOS  也会有这样问题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屏或者重插下排线

重插屏线一样,不行。

网友D:
为何不直接换个屏线试试呢???

网友:
平线啊  不行就找屏幕换试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何不直接换个屏线试试呢???

手上没屏代换试啊

网友E:
先换屏  不行就是显卡部分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先换屏  不行就是显卡部分有问题

外接显示器,正常,同显卡电路有关吗

网友F:
找好屏一替换就知道了,屏的原因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找好屏一替换就知道了,屏的原因较大,,,

手头上没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重插屏线一样,不行。

有你没有这型号的屏线,换个,或者换个屏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你没有这型号的屏线,换个,或者换个屏看看

屏同,屏线都没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同,屏线都没哦,

不同大小的屏也可以的,只要接口一样

网友:
屏肯定是没有问题的,看显卡吧,主要是行场频率发生了变化

网友:
这个只有先换一下屏试一下,如果情况还是这样一般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G:
行应该没有问题,主要是场信号出现了问题,修好说回复一下

网友:
我确定是屏的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外接显示器,正常,同显卡电路有关吗

外接显示正常,不代表显卡没有问题,场频出现了问题,一般是显卡

网友H:
前段时间我也修了一个 结果换cpu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行应该没有问题,主要是场信号出现了问题,修好说回复一下

请问如何测场信号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前段时间我也修了一个 结果换cpu好了

怎么同CPU  有关系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如何测场信号有问题。

测不到的,液晶屏口是通过数据线轮流传输的,你加焊显卡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同CPU  有关系上了

有的显卡信号直接从CPU出来,有些上网本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同CPU  有关系上了

测一下屏线有没有断线,如果没有,一般不是屏,希望我的回答没有误导你

网友:
屏线  屏都没有,那怎么解决你的问题呢

网友:
外接没问题就基本上是屏和屏线的问题了

网友:
换屏  试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外接也会?这情况少见,一般内屏这样换个屏就好了

他说外接正常额

网友:
是不是三星屏,是的话,屏坏的可能大

网友:
屏的可能性很大,换个屏试一下就知道了,不然说再多也帮不到你

网友:
之前碰到这样的故障 基本是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他说外接正常额

哦哦,看的太快了,大意了

网友:
屏坏了啊 ,这种问题找屏试一试就知道了

网友:
个人觉得屏和屏线的可能性最大,显卡不可能这样,楼主查出结果告诉我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外接显示正常,不代表显卡没有问题,场频出现了问题,一般是显卡

对的 VGA跟LVDS是2组从显卡输出的

网友:
大胆的弄屏线吧,碰到过

网友:
重新插拔下屏线

网友:
楼主 好了没有...

网友:
屏坏了,这个屏容易坏,,我这里有片二手的要不,,价格300

网友:
估计是屏的软件资料坏掉可能性最大,第二是显卡了

网友:
用点屏器点一下屏看看!

网友:
换屏  和屏线以排除下!!

网友:
显卡问题多些 不过BIOS注意下 联想机器 你懂的

网友:
修好了没有,修好说一声

网友:
主要是行场频率发生了变化

网友:
屏 和屏线测试一下

网友:
屏线和屏幕

网友:
屏的问题吧

网友:
换显卡吧~~~前几天我也又一个,换了屏,屏线,最后还是显卡更换

网友J:
看现象,屏的问题大些。

网友:
引用 网友J:
看现象,屏的问题大些。

为什么呢,这个现象的根据是什么呢,从原理来说,首先显卡把行场频率数据通过数据线传送给屏,屏再根据显卡传送过来的行场信号定位图像信号,所以从原理上讲,显卡是主动者,屏是被动者,当然在开机时,显卡会记取屏的信息,如果屏的BIOS数据出现错误,也会出现这个现象,所以屏和显卡都有可能,不知道楼主修得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同CPU  有关系上了

我修的那个是g470 换了两块主板是双显卡的 后来cpu也换了就好了

网友:
楼主应该先换个屏试试,不行的话再换个屏线试试。试完了再来讨论。

网友:
换屏。换屏线。

网友:
你屏问题,要么屏线 和主板无关, E46需求一样的屏 不一样就不行,就这么严

网友:
这个 是带尾巴的那种  led屏   ,这种屏爱坏的很    去找屏吧

网友:
好奇怪的问题啊。

网友:
屏线或者显卡看看吧,显卡比较爱坏吧

网友:
排除屏或屏线,就主板了。

网友:
这个BIOS的问题 基本不可能吧

网友:
楼主 看来要备点货了  自己弄点测试的     这样对维修很方便的

网友:
直接换屏试试,屏的可能性大点,我最近修了个E43集显的,开机灰屏,屏线的问题。

网友:
楼主修得怎么样了,出来说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