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有一条活线在屏幕上走动,好大的胆子,在我面前走来走去。

楼主(2015-06-07):
philips 190e有一条线在屏幕上走动,我怀疑是程序问题,就是没这程序,

网友A:
不用刷程序的
设置一下就好了

网友B:
问题是那些按键都用不了

网友:
按键用不了  蛋碎一地

网友:
走动的画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那些按键都用不了

是啊。。。。。。。。。。

网友:
走动的线还真没见过,擦一下屏线看看?

网友:
会动的还没见过,通用板点过没?先排除是屏问题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刷程序的
设置一下就好了

设置什么,请说详细些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
见识了,但不知如何设置呀?请二楼的说说明白,谢谢。

网友:
见过这问题,恢复出厂设置就好

网友:
演示模式 进菜单恢复出厂设置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好像论坛上有人介绍过,菜单中可以修改,但你这按键不能用,所以找个程序先写一下也是很好的办法

网友:
这情况还未遇到过。

网友:
尼玛,真是蛋疼的见识啊,从来没有见过的现象被LZ遇到了,LZ应该买彩票去。

网友:
还会有走动的线??

网友:
用镊子短路按键开关焊点,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就是程序问题 按键不能用了 看看能不能解锁 每个键都长按15s 试试 能解锁了 就恢复出厂值就应该可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