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不其然,返修了

楼主(2015-06-07):
前几天的HP 4416s 当时是显卡导致不显示,若我没说错的话,HP的本子,键盘大小写切换灯,有规律的循环闪3次是内存不过,闪4次的BIOS不过,闪5次是显卡不过、  第一次来的时候是闪5次,于是加焊了显卡,当时是用风枪吹的,吹后能显示,用了不到一个礼拜就返修了,现在是键盘灯闪4次,应该是BIOS的问题,于是下载了N个BIOS资料刷进去,有的刷进去了能触发,但是还是显示(电流看图),有的连触发都触发不了,现在不知道怎么弄了。是不是我记错了,闪4下不BIOS的问题,或者说是BIOS芯片的问题(手上没有这芯片)?还是说,我更本就走错路了

网友:
附上BIOS 。。。。

4416S KB1098.rar

论坛下载的

原4416S bios.zip

原机备份

网友A:
显卡都干了。为毛不考虑CPU跟北桥呢

网友:
很给力很给力

网友B:
楼主考虑下北桥  这机器遇到的北桥问题比较多哦

网友C:
这种电流,考虑是不过显卡。

网友D:
应该是北桥的问题  第一次加焊显卡时 北桥受热才显示的

网友E:
这机子 BIOS 和桥   都爱出问题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都干了。为毛不考虑CPU跟北桥呢

CPU换了,北桥也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机子 BIOS 和桥   都爱出问题 !!

我都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北桥的问题  第一次加焊显卡时 北桥受热才显示的

我也 是这么认为。所以 我也把北桥干了,还是一样,难道我还要干南桥不成?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流,考虑是不过显卡。

难道一定要BGA才可以?重植株?

网友G:
换北桥吧 我修过N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考虑下北桥  这机器遇到的北桥问题比较多哦

我也看到好多帖子说是北桥容易虚焊,我干过了。没用

网友:
给力个毛线啊

网友H:
楼主说的闪几次的问题是对的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换北桥吧 我修过N个

加焊不可以吗?一定要换?我没BGA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说的闪几次的问题是对的吗

一般我是按这样修的,但是这次不顶用啊

网友:
之前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后来  换  北桥就好了

网友I:
楼主你别告诉我,你北桥也是用风枪吹的?

网友:
还是换显卡再说

网友I:
显卡返修后有没有用BGA做过啊》?真牛啊,风枪吹一吹就这么随便出掉了,好狠,强悍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别告诉我,你北桥也是用风枪吹的?

额....你要怎地??

网友J:
这个机器修过两个都是扣红胶扣断线了  我想你的也有可能

网友:
换北桥吧 我修过

网友K:
NQ也是可能的哦

网友I:
引用 网友F:
额....你要怎地??

现在BGA机器都不是很贵,买个搞搞呗!

网友D:
南桥的希望极小极小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显卡返修后有没有用BGA做过啊》?真牛啊,风枪吹一吹就这么随便出掉了,好狠,强悍

额,我以前都这样做的。

网友:
没有BGA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南桥的希望极小极小

所以我没动南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现在BGA机器都不是很贵,买个搞搞呗!

便宜的不好用,而且成功率不高

网友F:
引用 网友K:
NQ也是可能的哦

南桥的可能性极小的

网友:
键盘能闪4下不是BIOS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机器修过两个都是扣红胶扣断线了  我想你的也有可能

我没你那么猛,我没用刀片刮,而且很小心的

网友L:
1.79  挡显卡啊  你在用风枪吹下估计 又能亮机了    还是要用BGA

网友:
引用 网友L:
1.79  挡显卡啊  你在用风枪吹下估计 又能亮机了    还是要用BGA

板子都快吹变形了。还是不亮

网友M:
最好重新植珠稳定些

网友K:
引用 网友F:
南桥的可能性极小的

的确是!不过与此机相类似的DELLM5010己修到过三台是NQ问题,当然最多的还是BQ的占绝大多数.

网友:
引用 网友M:
最好重新植珠稳定些

没有BGA呀。。

网友:
引用 网友K:
的确是!不过与此机相类似的DELLM5010己修到过三台是NQ问题,当然最多的还是BQ的占绝大多数.

是的,所以我还是怀疑显卡和北桥

网友N:
用风枪吹吹就给客户,不返修才怪。重植或者换显卡吧

网友O:
这机子我修过,干桥好的。貌似HP 爱出这个问题。

网友P:
这破机子就是爱出问题,返修率大,价格不报高点,都白忙。

网友:
引用 网友F:
难道一定要BGA才可以?重植株?

最好换个新的

网友:
没有BGA,郁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破机子就是爱出问题,返修率大,价格不报高点,都白忙。

我也这么觉得,价格上不去就没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机子我修过,干桥好的。貌似HP 爱出这个问题。

惠普的机子,就爱坏显卡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用风枪吹吹就给客户,不返修才怪。重植或者换显卡吧

我也知道风枪不够到位,但是没有BGA

网友Q:
老夫很好奇你这闪灯的口诀哪来的????

网友R:
换北桥,不好怎么办啊

网友S:
傻孩子,你修的少了。这个机器,CPU ,北桥,显卡容易坏。

网友T:
AMD   只要电流没上2.0  我一般 都干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Q:
老夫很好奇你这闪灯的口诀哪来的????

你先告诉我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R:
换北桥,不好怎么办啊

我也不知道啊,不行就继续显卡

网友F:
引用 网友S:
傻孩子,你修的少了。这个机器,CPU ,北桥,显卡容易坏。

傻孩子,显卡北桥cpu我都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T:
AMD   只要电流没上2.0  我一般 都干显卡

这个可靠?你搞好的概率高不高

网友U:
只能说明楼主修这款机器太少了,什么四次五次的,根本上就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U:
只能说明楼主修这款机器太少了,什么四次五次的,根本上就是北桥的问题

我的口诀是错误的?求验证

网友V:
没BGA风枪吹 返修很大吧 重置显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V:
没BGA风枪吹 返修很大吧 重置显卡吧

我一直都这么吹,没那么矫情的

网友V:
有些还是需要重植的 要不怎么需要BGA呢 不过人有人道 神有神道 不勉强

网友:
你这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吹一个能用的住?

网友S:
引用 网友F:
傻孩子,显卡北桥cpu我都干了

       电流 跑到几,这个机器北桥容易坏,其次是CPU, 最后是显卡,这个机器修的时候有个窍门,就是看电流。如果电流上不去的话那么首先换个CPU这个机器的CPU特容易坏,其次就是北桥,电流上不到1.65以上基本上都是北桥的问题,这个机器有3个版本,26.34.01,北桥。如果电流没有跳变可能是显卡的问题,用示波器看下总线的波形就能知道机器是没跑码还是没过显卡。你加焊是没有用的。芯片坏了必须要换。不知道加焊是什么目的。我是坚决反对加焊来欺骗客户的。

网友:
换个新显卡吧。

网友W:
HP 的大,小写键报警

网友X:
要长久,BGA还是买一个好,万元左右

网友Y:
这个主板不贵  楼主完全可以直接给客户换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加焊不可以吗?一定要换?我没BGA 啊

那就搞不了哦

网友Z:
一般来说 你这个电流从1.9跳到1.5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如果是北桥的话,电流应该是1.2不动,建议你重新植下显卡或者更换新的

网友AA:
直接干北桥啊晕倒

网友AA:
从来没碰到这个机器有bios坏的,

网友AA:
显卡坏的可能性相当小

网友AB:
你干的时候必须的轻轻的干!!

网友AC:
有的显卡要重植才行

网友AD:
这个电流应该还是显卡部分   没BGA焊台入手一个吧 如果用焊台加焊结果可能就不同了   不过bios也遇到过此电流不亮再论坛下个板号一样的好了

网友AE:
一般AMD机子都北桥多

网友:
引用 网友V:
有些还是需要重植的 要不怎么需要BGA呢 不过人有人道 神有神道 不勉强

是有些需要,有些不需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E:
一般AMD机子都北桥多

没错,AMD就是坏这么些

网友:
灌水过多会被禁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V:
没BGA风枪吹 返修很大吧 重置显卡吧

显卡没那么矫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D:
这个电流应该还是显卡部分   没BGA焊台入手一个吧 如果用焊台加焊结果可能就不同了   不过bios也遇到过此电 ...

BIOS刷了N个,BGA贵的买不起,便宜的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C:
有的显卡要重植才行

是啊,没有BGA还是挺苦恼的

网友:
其实这主板北桥虚焊的问题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B:
你干的时候必须的轻轻的干!!

我干你的时候,力度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F:
这个直接干北桥呀

干过了北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A:
显卡坏的可能性相当小

我怀疑还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A:
从来没碰到这个机器有bios坏的,

靠,这机子BIOS坏不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A:
直接干北桥啊晕倒

我干过北桥好不好

网友:
    问题应该还出在显卡身上

网友:
引用 网友Z:
一般来说 你这个电流从1.9跳到1.5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如果是北桥的话,电流应该是1.2不动,建议你重新植下显 ...

显卡应该我这么加焊就会亮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Z:
一般来说 你这个电流从1.9跳到1.5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如果是北桥的话,电流应该是1.2不动,建议你重新植下显 ...

显卡应该我这么加焊就会亮的呀

cjs

网友:
那也太不愉快了吧,到嘴的鸭子啊

网友:
这机器北桥特容易坏 且做BGA 容易坏 最好换一个  个人感觉是北桥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Y:
这个主板不贵  楼主完全可以直接给客户换版

有的客户你懂的,扣的一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X:
要长久,BGA还是买一个好,万元左右

万元左右,就我这地方,我得多久才能赚回BGA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W:
HP 的大,小写键报警

兄弟你这哪里来的?跟我口诀不一样啊

网友:
哎,悲哀,没有BGA

网友:
引用 网友S:
电流 跑到几,这个机器北桥容易坏,其次是CPU, 最后是显卡,这个机器修的时候有个窍门,就是看电 ...

谢谢,经验,灰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G:
这个机器北桥容易坏,换北桥

只能换 主板了。没有BGA

网友:
4416就是个垃圾货。加焊一下不行,就算了。换个显卡芯片,超级贵。客户又不肯花大钱。没法搞。

网友AH:
换桥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AI:
换个改良的桥不行吗 换主板成本太大了

网友AJ:
楼主一开始就走错了,明明是北桥的问题,你弄了显卡

网友AK:
这个 我只能呵呵了。。。。风枪吹下显卡 就想把钱挣到  不返修才怪 不是那么容易的。。。。想的太美丽了。。

网友AL:
4下是显卡,5下的话北桥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AM:
这机器的北桥 ,显卡,CPU。CPU座都容易出问题

网友AN:
这板子电流1.55 就是北桥损坏,毫无疑问的。

网友AO:
显卡重新植一下吧!

网友AP:
难道一定要BGA才可以?重植株?

网友:
引用 网友AP:
难道一定要BGA才可以?重植株?

估计是这样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O:
显卡重新植一下吧!

没哟BGA重置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N:
这板子电流1.55 就是北桥损坏,毫无疑问的。

会有一下能跳到1.8左右,掉回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M:
这机器的北桥 ,显卡,CPU。CPU座都容易出问题

看来真的需要BGA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L:
4下是显卡,5下的话北桥的可能性比较大

你的口诀很我一样,单是好像是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K:
这个 我只能呵呵了。。。。风枪吹下显卡 就想把钱挣到  不返修才怪 不是那么容易的。。。。想的太美丽了。 ...

没有BGA我能怎么弄

网友:
引用 网友AJ:
楼主一开始就走错了,明明是北桥的问题,你弄了显卡

额??我开始就判断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I:
换个改良的桥不行吗 换主板成本太大了

没有BGA说什么都是多余

网友:
引用 网友AH:
换桥是最好的办法。

没有设备啊

网友:
可能氧化了!!!重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