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8ZG高手帮忙看下

楼主(2015-06-07):
没待机电流,公共点无电压,测量发现隔离保护没过。测量PQ27的①有18V 第③脚都有19V电压  第④脚0.8V无输出  控制①脚G极和PQ28第⑥脚相连  PQ28第⑤脚和EC相连  是不是PQ28的问题   还是说是EC的 问题??在下新手一个不懂 求解?

网友:
很显然,PQ28的六脚不应该有19V,可能是它的问题,也可能是PQ27,PC82,PR148,PR147的问题.

网友:
按照你图纸上标注的电压来分析,PQ28的二脚是不应该有19V的电压,PQ27一脚只有电平为低时,3,4脚才能导通。

网友:
谢谢大家  刚搞错了  现在换了PQ27有待机了  呵呵

网友:
PQ27是低电平导通,PQ28的第六脚应该是低电平

网友:
如果你能确定板子的对地阻值基本正常,可以暂时去掉PQ28,把4脚跟PQ27的1脚相连接,PQ27  1脚电平就会为低,3,4脚就会导通。

网友:
应该是PR147和PR148分压来实现PQ27的G极变成低电平,在这里Q28实际是没有作用的,但是不能坏

网友:
小白路过,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