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昭阳 E47G 再次触发0.03不动,可能是通病,还需要验证。。

楼主(2015-06-07):
    Lenovo 昭阳 E47G 集显 HM65 板号:DAOKL9MB6F1 REV:F1 【MODEL:KL9】  故障:有待机,触发0.03。 机器来时,触发0.03不动。速拆机,目测机器,无进液,维修,烧糊,掉件情况。当拆下BIOS电池放电后,再次触发亮机,以为到这里就OK了,哪想再把BIOS电池按上后,故障依旧。经师傅提醒可能是RTC电路出现问题,RTC电路没有复位就会这样,查了一下,未发现问题,BIOS电池有电,而且已经发出复位信号。看来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得找图纸查电路了,找到图纸后看了一下,发现这图纸是有上电时序的,按照时序先简单的跑了一遍,发现在机器出现故障时,EC发给PCH SIO_PWRBTN#后而PCH没有发出PM_SLP_S4#与PM_SLP_S3#信号。想着可能是桥出了问题,但不想一上来就动大件,联想机器BIOS容易出问题,先刷个BIOS,此机器有EC-PCH 两个BIOS,BIOS刷过之后故障依旧。论坛发帖求助,建议先查一下EC与PCH的工作条件是否都满足?先看了一下EC的工作条件:(1)供电-
(2)复位-
EC复位是由+3VPCU经R304电阻上拉得到为3.3V。(3)时钟-
此时钟在主板上没有原件,所以先不考虑。(4)电源检测-
3.3V高电平。 (5)休眠信号-
3.3V高电平。(6)EC与BIOS通信-
前面说过BIOS 刷过,故障依旧。 测得以上条件都满足,测开关有高低跳变,按下开关,EC就会输出S5_ON来开启S5电压
实测EC已发S5_ON,PQ52与PQ29已产生S5电压
继续测量DNBSWON#
RSMRST#
这两个信号都为3.3V 高电平。这样看来EC没什么问题,但保险起见还是换了一个,故障依旧。接下来测桥的条件:(1)供电-
正常。(2)时钟-
因没有示波器无法测波形,先不考虑它,暂时认为它是正常的。(3)复位-
正常。 此时看图纸发现供电少测量了一组,
就是这组-+3V_RTC,测量发现此供电在机器故障时对地短路,看了一下它的去处,发现与PCH连的比较多,又联系到前面的时序,猜想可能是桥不良短路了,当时手比脑子快,也没细想,其实就是懒了,不想一个件一个件去拆,就把桥给弄了,结果可想而知,故障依旧。看来还是不能太懒,一个件一个件去拆吧,当拆到
R334这个电阻时发现不短了。在板上找了一个一样的电阻上去,经测试故障修复。
    此帖子抄袭了一位大神哥的内容,还望见谅,(*^__^*) 嘻嘻!
    本人小白,还望各位大神手留情,请勿拍砖,小弟编辑一篇帖子不容易,上一篇帖子编辑错误,图片插入乱了,在此从新写了一篇,希望各位给点分分,小白在此谢过了。
    另附图纸与BIOS: Lenovo 昭阳 E47G DA0KL9MB6F1

网友:
r334不是对地的 换了个一养的不还是对地了

网友A:
我想问下这是个什么问题?换了不是一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下这是个什么问题?换了不是一样的吗!

     什么问题我也说不好,不过换完电阻后确实好了,而且经测试都正常。

网友:
接一个0欧的电阻不是一样短路呀,真是看不懂呀

网友:
你这帖子看得我头晕,
表达得有点混乱。。。

网友:
我是新手,学习了,希望以后有用

网友:
图纸上面标的可是OR对地啊!没有错啊,难道图纸有问题?

网友:
什么逻辑啊!!!这不是一个样啊!!!晕的了

网友:
怎么看想来这个图纸有问题,RTC_VCC对地了,真搞不明白。数主换的电阻是0欧的吗?

网友:
思路很清晰,转换电压的开启信号来自EC,看了楼主的文章才搞清楚,

网友:
有点看晕了,开始测了RTC复位电压是正常的,怎么后来查出是RTCVCC不正常了,复位电压就是它提供的啊

网友:
按时序查。

网友:
楼主换的是多大的电阻。RTCVCC R334还是0欧姆电阻。换的是一样的????还是??

网友:
值得借鉴 !!!!!!

网友:
这个跟RTC_VCC没连接在一起,

网友:
技术不够,看不明白是什么道理。电阻还有短路的说法。。。。。。。。。

网友:
换一个一样的也是0欧姆啊

网友:
头痛一个,没看懂

网友:
不懂什么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