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手机硬盘撬胶,保硬盘和主板,CPU不爆锡。。

楼主(2015-06-07):
手工达到这样就够用了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I1NjYwNzI0OA==.html?from=y1.7-2

网友:
这个手工才讲究哦,没有几年来不到事!

网友:
隔热胶都没贴,

网友:
严同学。我撬硬盘,你用什么录制视频,我都不知道。你就上传啦

网友:
隔热胶是必须的,一次不爆锡不代表每次都不爆锡,贴隔热胶是为了周边不IC不爆,拆硬盘最主要是CPU不爆锡,硬盘拆下来后主板上的焊盘如锡有3分之一以上是平的,而不是圆滑的,一般CPU不会焊锡。如果全部是圆滑的,说明锡已经全部溶化,撬的时机有点慢了,CPU有爆锡的可能

网友:
这手工,真不错。

网友:
原来是版主在干活

网友(2016-10-20):
不贴隔热胶带,可能是人家用快速移动风枪旋转着吹,也能达到旁边芯片不爆锡的可能,我听到用了370的温度,风枪好像是快克2008

网友:
新手路过踩踩

网友:
楼主真牛 学习了 希望能看到更多的好帖子

网友:
风险太大了,

网友:
我都是一边加热从一个脚往上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