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海尔m9wrd5黑屏刷程序

楼主(2015-06-07):
故障现象:黑屏,指示灯亮五秒就灭
拆机测试:屏供电五伏正常,开关电压就开关键没有电压,其他键3.3v正常亮度控制电压在指示灯亮的时候有5v电压。on一直没有电压,其余的3.3和1.8正常。
思路分析:屏供电正常,最起码主芯片没坏。但如果主芯片完全工作,on和亮度控制的电压也是有的,这一切的不正常只有先考虑程序了,从论坛里找了一个刷上可以了882444

网友A:
屏供电正常能说明主芯片是好的吗?开关电压就开关键没电压和程序有关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供电正常能说明主芯片是好的吗?开关电压就开关键没电压和程序有关系吗?

反正刷完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供电正常能说明主芯片是好的吗?开关电压就开关键没电压和程序有关系吗?

我只是把我测到的不正常的地方写出来,至于为什么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网友B:
黑屏刷程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黑屏刷程序的??

难到你没修过吗,我以前修过,只是这次电压不对的地方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难到你没修过吗,我以前修过,只是这次电压不对的地方多点

我没刷过。。。

网友(2016-09-02):
  正在找着个资料 谢谢了

网友:
这个故障没见过 是程序影响的黑屏

网友:
程序影响的黑屏,最常见的现象就是指示灯是蓝色的,按键什么都不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