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440神奇的故障,开机连续2次3短 最后一短结束不开机.

楼主(2015-06-07):
各位师兄 谁搞过THINKPAD T440进水机器,换主板无果。。。开机连续2次3声短 再加一次短,,一直这样报警。主板换过几块  完全没得思路拉,以为是屏故障把屏也换过。

补充内容 (2015-6-9 10:15):
最新号外,,,NND换完拉 还是不开机 。。。。。

网友A:
竟有这种故障?主板和屏都还了还是一样故障。
其实你可以把CPU和内存也换了试一下。

网友B:
主板都换了,那就排除外设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竟有这种故障?主板和屏都还了还是一样故障。
其实你可以把CPU和内存也换了试一下。

内存换老2条、。。。。一样 没得法拉。。。主板1200一张 我买2张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都换了,那就排除外设问题。

单板点  一样 现在怀疑屏线。。测试起有9欧阻值有的没得1欧,现在等屏线回来。。

网友:
这也够吐血了。

网友:
基本上都换完了,除了排线

网友C:
应该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D:
裸板点外接正常不?

网友:
呵呵,感觉楼主有点黑了,望能修好吧

网友:
先单板,外接弄正常了,再说。

网友E:
看看你还有那个没有换过 就是问题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裸板点外接正常不?

裸板不接也是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看你还有那个没有换过 就是问题处了

不确定,现在完全没底拉。单板也会报警,确实没得语言拉。天晓得是什么故障,这个机器完全没得资料,不知道要采取那些措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裸板点外接正常不?

裸板外接也报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屏线的问题

不确定拉,现在等货到才知道。

网友:
这真是够狗血的,你这样还不如把整机发过去,给卖你主板的店家直接弄装好,他肯定有一套测试东西

网友F:
你没有点屏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没有点屏器吗?

正好没得,30针小插口的屏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都换了,那就排除外设问题。

高手呀?学习 了..............

网友:
成本还可以收回来不?

网友:
楼主考虑下键盘,会有意外的惊喜。

网友:
估计还完屏线就ok了

网友:
这机器挺新的 不过你可以查下是不是屏线问题 飞线上去 缺少哪个电压 戴尔就是没有屏线报警不显示

网友:
用低电压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