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EC大电容问题

楼主(2015-06-07):
我想我一下大电容可以用多少V多少A的电容代替,需要几个啊

网友A:
正常用330代,四个就行!

网友B:
都是用钽电容330,现在有些人用四个,不过我还是习惯用6个

网友:
电容说多少"A"是什么?

网友:
330  4-6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用330代,四个就行!

6个比较稳定的

网友:
电容参数是耐压 和容量

简单的可以找4个330  当然6个最好

网友:
电容只考虑耐压和容量,耐压就是电压要相同或大于原来的电容,容量就是多少法拉的,也要大于或等于原来的电容

网友:
装3个就可以亮机了,只不过用着用着就会掉电

网友:
   330   最好用六个

网友:
330   最好用六个,用4 个470的代替也行

网友:
4个330足够了

网友C:
两个330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是用钽电容330,现在有些人用四个,不过我还是习惯用6个

那是几v的了

网友:
4个也行6个最好

网友:
四个以上330就可以了

网友:
你从报废的笔记本板子拆就可以了,具体耐压是多少我都没有去查过它的参数

网友:
楼主用6个330电容吧,稳定一些.

网友:
新手小白,路过学知识

网友:
还是六个比较稳妥免得二次返修

网友D:
4个330六个没有必要

网友:
330 6个 比较稳定

网友:
6个330。淘宝买的都假的

网友:
还是用原装的比较好

网友:
一直都6个330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个330就可以了
你确定2个就行?

网友:
我个人觉得最好还是六个~!

网友:
6.3v 330uF 4~6个有极性电容

网友:
这个没那么严格 用6个330u,或者4个330u2个220 u都可以

网友:
换个nec大电容呗

网友:
6个估计这辈子都不会见到他了 4个用个1年半载的就回来了

网友:
4个 就 可以 6个空间是问题

网友:
一般我都用6个 稳定性好点

网友:
6个330mf电容 搞定。

网友:
我都是装6个330的稳定

网友:
用330 的一般4个都可以了,修过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