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H60-L11漏电不开机怎么查修

楼主(2015-06-07):
华为H60-L11 手机进水夹电,漏电数字电源0。01-0。02 ,要是按开机键0。40左右。不开机,开始用松香熏没有看出那里小漏电,把电源电压调高漏电电压也增大,几大元件都发烫。

网友:
因为还在学修手机,路过加个油

网友:
手机还是习惯用mA,不习惯安的叫法。

网友:
   烧鸡不可以吗

网友:
不好烧,。估计一烧  一大片发热!

网友:
总有一个最烫的吧

网友:
这是很头疼,比较难查!

网友:
     手机不是电脑,自学有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