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INTEL独显板号LA-4103P rev:1A 接外屏有显示,内屏无背光

楼主(2015-06-07):
一台CQ40 INTEL独显的笔记本,板号LA4103P REV 1A刚开始是触发不亮大写灯闪。先在论坛下了BIOS刷了无效。加焊显卡无效,重植显卡,接外屏亮,本屏无背光。淘宝定显卡换上还是外屏亮,本屏无背光。查屏接口,发现BKOFF#为0V低电平。直接连的是EC。现求助是显卡问题没焊好还是BIOS刷坏了,还是EC,或者是别的什么原因,很少修本。没头绪了file:///C:\Users\fein\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6981634\QQ\WinTemp\RichOle\3ZA)EVIDB@6A2SR}HJ$9EZL.png.对照图纸LCDVDD  0V,DDC2—DATA 3。3V,DDC2—CLK 3。3V  DAC—BRIG   INV PWM  BK OFF #都是0V,

网友:
  暗屏 考虑开启信号 不行就强拉

网友:
亮度调节,屏供电正常不

网友:
楼主发错板块了,发到笔记本会有很多人帮你的。

网友:
请先检测是否有认内屏,有可能显卡坏没认到屏,你可以先试换EC试。

网友:
最好用示波器抓看看屏信号

网友:
内屏无背光?有图像吗,是暗屏的话从屏供电处拉个电压到背光开启就好了

网友:
屏线也有可能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