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开机后插电源适配器暗屏?

楼主(2015-06-07):
一台Y470笔记本过来用本身电池开机好好的,光用电源适配器开机也正常。如果用电池开机后一插上充电就会暗屏,我用屏代换了,是屏的问题,同时按FN+F2两个键屏幕可以重新正常点亮!请问各位师傅,这种情况的屏可不可以修?谢谢!

网友:
这个要查屏的信号

网友:
刷个码片先。看看是不是码片 不一样造成的

网友:
应该可修 你可以在暗屏前后测试下是那个信号引起的暗屏 是EN  还是PWM

网友:
屏上升压芯片9956B换一个就好了,修过好几个了

网友:
  接口爱坏你注意了吗

网友:
很给力很给力

网友:
毫不犹豫的刷哥码片

网友:
可能是码片的问题

网友:
新手小白,路过长长知识。

网友:
这个机子屏就是爱出问题

网友:
屏坏啦,我遇到过

网友:
联想笔记本主板到货联想全新原装主板到货B460 G480  L430 G470  B470  B475 E49A K29A K49A  B490 G585G G485G   需要可以联系QQ1301685754  记得论坛上面来的 都给优惠哦   全新原装大量现货 各位大神多多照顾

网友:
插一个行,两个暗屏,Y470,无语了

网友:
屏问题,换了就好,修毛啊。

网友:
这种码片能通用吗

网友:
可以修  但很难

网友:
有可能码片不对

网友:
可以等屏暗屏后 测量下时哪个信号没有了 。是亮度调节。还是屏幕的开启信号。或者是供电。如果都正常。我会选择改一个LED的高压板上去。前提是能放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