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309通病吗?

楼主(2015-06-07):
【我是新手,大神勿喷。】今天在客户那里接到一片V星7309的主板,开机不跑马,查了CPU,内存,桥供电 复位,都正常,起初以为是BIOS的问题,就去网上找BIOS,可惜没有找到,在万般无奈下在去查一下所有供电,复位,时钟,还是没有结果,因我没有示波器,抓不到波,就想着去量一下晶振有无电压,可刚碰到晶振居然开始跑马了,YY中,果断干掉换好,跑马正常了。这就是运气啊!  各位我没分了,请顶一下。

网友A:
这是INTEL的还是AMD的,,,,

网友:
呵呵,今天刚好也搞了块一样的,AM2的板,所有条件都正常,就是跑D0,BIOS也刷了,也是一样,32.768两有电压,好像没压差,用示波器一测,MD没波型,换了就正常了。

网友B:
这个故障很少见到,我一般遇到不触发的主板  表针碰下晶振就通电触发了,才搞晶振 但是很少搞好,机会都是加焊南桥

网友:
是好运气。

网友C:
之前遇到一块华硕也是这种问题,手无意间摸到晶振跑码了。果断干掉!

网友:
运气也很重要,祝楼主运气多一些,千万别忘记多看书,多学习.多上论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INTEL的还是AMD的,,,,

应该是AMD的 只有AMD的才会 缺少RTC电路才会 不跑码 无复位 Intel 会 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遇到一块华硕也是这种问题,手无意间摸到晶振跑码了。果断干掉!

晶振很少坏的 维修 不要存在侥幸心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故障很少见到,我一般遇到不触发的主板  表针碰下晶振就通电触发了,才搞晶振 但是很少搞好,机会都是 ...

你们这种 都是 快修  在实际 维修中 应该首先 测一些不触发的条件

网友:
刷BIOS绝对好   我搞了几十片了

网友:
无复位 Intel 会 不触发

网友:
rtc电路问题,可能会返修

网友:
通病好修。。。。。。

网友:
刷BIOS   试一下

网友:
应该是AMD的 只有AMD的才会 缺少RTC电路才会 不跑码 无复位 Intel 会 不触发

网友:
嗯!学习了不错,主板不同思路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