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可调电源

楼主(2015-06-07):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可调电源坏的呀,我买了二个,用了一二年就出现电压不稳,本来是最高可以调到30V的,有时最高只能调到十几伏,有没有修到过是什么问题的。

网友:
电位器坏了  换个就好了

网友:
买个线绕多圈换上。没有事别去调它

网友:
买电位器上面都有参数的   买一样的就行了@

网友:
电位器坏的比较多,我前两天还修了一个是电阻坏了。

网友:
有个安泰信的 一开机就55V 调不了 电位器没坏 能看到的芯片都换了 还是不行

网友:
我的也是,用一段时间电压就会变低,电压只能调到20V左右,有时候还发出报警的声音

网友:
修笔记本的  恒流源 坏了   自己修好,,自己的工具

网友:
正好有一个同样现象的,买一个回来试试

网友:
買個安泰信的吧,我的用了5牛左右了,都沒什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