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2 版号DA0AX2MB6E1 REV:E AMD的U 上电电流1.4 诊断卡74 插不插内存都一样

楼主(2015-06-07):
HP CQ42 版号DA0AX2MB6E1 REV:E  AMD的U  上电电流1.4 诊断卡74 插不插内存都一样,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故障多 BIOS也爱坏

网友:
干过显卡   BIOS刷了好几遍了

网友:
北桥试了吗?

网友A:
北桥也试了  现在就CPU 南桥 没动·   诊断卡跑74  电流0.5 1.2 1.4 不动  大小写灯常亮  有时候不亮· 也不闪  无线红灯常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北桥也试了  现在就CPU 南桥 没动·   诊断卡跑74  电流0.5 1.2 1.4 不动  大小写灯常亮  有时候不亮·  ...

AMD的就CPU,北桥爱坏

网友:
这个机器南桥坏的多,,建议而已

网友:
换个CPU试试!寻址的问题

网友:
看用没有片选,软启动信号,其实我在讲废话,我自己都不知量什么信号才是。

网友:
多指点招 ,谢谢额  有碰见这种问题的告诉下

网友:
感觉像是北桥问题!

网友:
刚接了台一样的故障,楼主搞定木有

网友(2015-07-11):
插不插内存电流一样。多半是北桥或CPU损坏!

网友:
看看CPU 是不是QL得  要是 就换个试试吧

网友:
这个机器南桥坏的多加焊一下试

网友:
修过一个是主板屏线接口一个八个脚的长条芯片有问题

网友:
有没有这款机器的图纸

网友:
楼主修出来了吗,我有两片都是上内存跑74的,修出来了分享下啊

网友:
不错,又可以少走好多弯路了,谢谢楼主分亨

网友:
换个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