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4110 开机0.58a 不亮机求帮

楼主(2015-06-07):
Dell n4110开机0.58a,查有CPU供电,缺内存供电,vtt供电,用示波器测,vtt电压1.5v芯片保护,换pu5 rt8207a  测vtt电压0.75正常,1.5v电压正常,不到1秒就保护,多次开关机检测,发现芯片保护的瞬间电压有升高的现象又换一个芯片还是这样是不是别的地方有问题,实测各个脚电压正常,升压电容换过,以后怎么查请大师指点

网友:
换上下管!

网友:
内存电感对地阻值正常吗,至少有三百多。

网友:
阻止差不多 500 多点 我修了一块

网友:
换完上下管,看什么方式保护的,最好断后级。

网友:
上下管换掉  后级的电容换掉

网友:
反馈信号呢?

网友:
上下管换过了,电感,电容也换过,还是一样,反馈没有装件,就是止输出的瞬间电压上升,晕了,后级二极管档测是00多应该正常吧,好的没有测过,rt8207a的外围电路电阻都测了没有问题,电压,开启信号都没问题,真是奇怪了

网友:
二极管档测的是300 多

网友:
应该是后级有问题,仔细排查

网友:
跟着时序查

网友:
新手小白,路过学习

网友:
1.5v不带内存是的阻值是504

网友:
用示波器测应该是超压关闭的,后级两路输出都正常阻值

网友:
开机瞬间电压都有,很正常,不到一秒钟就关闭输出了

网友:
时序应该没有问题,两路开启信号都正常,关闭输出后也是高电平

网友:
CPU电压有了 内存电压没有出来?· 不是内存先出来的么·

网友:
反馈 调节 都看下

网友:
这个电路的全图

网友:
实在不行叫客户换版

网友:
不上CPU电压能稳定输出,我有一个坏的u装上后就有输出,我以为是CPU的问题,拍了一个b800的u装上还是一样郁闷极了,还有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S3 S5 正常吗?

网友:
现在问题找到了,是因为1.5的后级短路,显卡供电那里,烧不出来,只能一个一个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