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Z 经常过热保护 断电关机

楼主(2015-06-07):
华硕K42JZ的  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经常过热保护 直接黑屏关机,而且刚清过灰,现在一开机风扇直接就是最大转速,但是我用AIDA64看了下 cpu温度才50左右,而且到55度左右 就会触发过热保护。是温度传感器出问题了吗?还是cpu散热的问题(就做了清灰没重新换掉cpu上的散热硅胶

网友:
查温控芯片!

网友:
温控信号芯片,还有热敏电阻。

网友:
bios也会引起这问题的  !!我碰到过。

网友:
不用考虑,BIOS的问题

网友:
我有一台是拆过传感器好的

网友:
如果是一代P6000系列的CPU温度都高,我也有一台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掉电的

网友:
我手上有一台没有修好哟

网友:
看温度显示都不算高啊!先刷一下BIOS。

网友:
查温控,一般去了温控保护就行了

网友:
温控是那个啊我也有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