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 外接正常 内屏不显示

楼主(2015-06-07):
Y450 集成显卡主板 外接正常 接内屏不显示 屏供电都正常  刷BIOS 无果 加焊北桥 无果   换个北桥好了  以前也修过 独显显卡的 Y450  一样的问题  也是换显卡好了  Y450 显卡 最容易坏了

网友:
Y450 显卡 容易坏

网友:
u470的转换芯片爱坏   已修数台。。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台开机电流到1.36左右,有开机的声音,但是内外屏都不显示

网友:
很好的经验。

网友:
遇到过独立显卡的  换显卡可以正常亮机

网友(2017-01-16):
外接花屏加焊后 内外都不显示了   怎么办

网友:
我碰到几个Y450坏显卡的 换了显卡都没用 拆的旧的 测量都是好的

网友(2017-12-03):
Y450 太老了, 没搞头了

网友:
显卡故障   有BGA可以搞搞试试     。

网友:
Y450一般都是螺丝柱断了,显卡容易出问题

网友:
外接正常内屏不显,个人也怀疑是显卡问题,用热风枪吹吹还是原样。一会找图纸查查看先。

网友:
BIOS刷过了,显卡也加焊了还是外接正常内屏不显。不会是屏线问题吧。可是LCDVCC测得是没有电压的。

网友:
Y450这个机器很老了。。。可以考虑换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