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 R33显卡坏了,改改集显

楼主(2015-06-07):
很简单一个机器进水主板显卡短路挂了,gpu核心供电上官拆掉,装机ok,独显不用,集显可以亮亲测可用

网友:
就这么简单啊!

网友:
两句话就说完了。

网友:
图都不发一张啊!!!

网友:
这个需要费时间和客户沟通了

网友:
我们的目标是能挣到钱 而且不找麻烦  和客户沟通好就OK了

网友:
太精辟了!!!这样都能行

网友:
这个可以有   要是能发个图就更好了

网友:
我这儿传不上照片不知道是网速还是网站的问题,看看我发的所有帖子就知道了,没有图片 但是是事实,这个机器来的时候进水短路加电掉电,拆掉gpu的核心供电上管不断路了,直接加电看着电流感觉很可能亮了,接屏直接就亮了,给客户说了改集显价格和换显卡价格他自己选择,客户着急就改集显拿走了,觉得这个机器很赞就发个给大家通报下,很忙发这个帖子字很少说清楚就行了啊,大家以后也可以这样干

网友:
G4 R13改集成  就是把开关旁边的PQ38与另一个管子拆了即可。

网友A:
现在很多机器都可以这么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很多机器都可以这么处理

是啊 ,支持双卡切换的机器一般都可以,CPU里面集成的显示核心使用率一般比独显的高

网友:
改集显不先和客户沟通下吗     要是客户不能接受  那不是还得重新修

网友:
又来个R13 我再故技重施试试看看是不是独立显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