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50 显卡供电求助

楼主(2015-06-07):
手上一台 dell n4050的机器,板号:裸板上电0.23A 一会后掉电, 显卡芯片 : 216-0809024 发烫非常严重,换之。换后 开机还是0.23A 显卡不发烫了,查得显卡供电的1.0V 没有。供电芯片发烫,再换,换了新的还是发烫。电路图如下: 3和4脚输出脚对地为0     5脚VIN 1.5v正常  6脚5V正常  7 8脚都就3.3V上拉也正常。
求教输出脚对地为0是否正常?
取下芯片后,接1V电压在3和4脚上,后极显卡芯片 和相连小电容都无发热现像。但是可调电源接头发热像是直接发把接口短接了(确认焊接没问题)。
能否判断后极无短路?或者是什么原因造成?
有理解不对的地方请指正,或者指点下思路。
给跪了。。。。。

网友:
输出脚 对地为0不正常。据你描述是不是有可能哪里直接连到地了

网友:
对地为0是否是表的问题?我这个胜利的表测好几台正常显示的M5010的北桥供电电感都是对地为0!!!有几台正常显示了的别机子供mOs管G一S也为0(测示前都是放过电的)

网友:
断开锡结点试试看有没电压呢?

网友A:
显卡换过
目前供电不出  实在不行可以断开那几个节点 试试 PG9305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换过
目前供电不出  实在不行可以断开那几个节点 试试 PG9305等

同意老天的说法~看看到底是前级还是后级导致的

网友:
   是不是芯片保护了啊!!下管持续高电平。

网友:
换个cpu换个内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