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 IPS 224 花屏

楼主(2015-06-07):
LG IPS224 花屏,屏型号是LM215WF3,开机几秒好的,过就闪屏,表现为花屏,线屏。请教各位老师,LG IPS 224  屏是LM215W F3  屏幕不停的闪,花屏,是屏坏,还是板子坏

网友:
只有点屏看下了

网友:
唯有点屏测试来确定。

网友:
像屏,来图看看

网友:
先用通用板来试一下屏,,,,,,,,,

网友:
这个屏幕坏的多,,是不是屏幕会慢慢的晕掉

网友:
你现在只能用万能的点屏看看 是不是屏坏;了

网友:
处理一下连接线,若问题没有改善,请用通用板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