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MAC MINI a1347 故障无显示

楼主(2015-06-07):
求助。A1347 板号820-2577-A 主板. 3V 5V 1V 1.5V供电正常。触发开机,无显示 无报警。求思路。修过的师傅指点下谢谢。BIOS 刷过。无解。先上传BIOS

A1347 820-2577-ABIOS - 购买的.rar

购买的

a1347 BIOS,原机备份的.rar

原机备份的

网友A:
北桥对地阻值多少?

网友:
北桥芯片型号?

网友B:
复位正常不,内存是直接焊在板上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北桥对地阻值多少?

回大师。。46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复位正常不,内存是直接焊在板上的吗

不是。是插内存卡的

网友:
mcp89mz-a2

网友:
据我测量其他型号的苹果机子,这个阻值大约是15(芯片型号跟你的一样,K6 820-2879-B),供你参考。

网友A:
屏开启信号受北桥控制,没有这个信号屏供电是没有高压输出的(一般不会低于28V),你查查看看。我没有你这个型号的图纸,但苹果的工作原理基本相同。

网友:
这个BIOS确定能用吧,先谢过楼主了

网友C:
分享了资料

帮你高亮一天 希望有修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开启信号受北桥控制,没有这个信号屏供电是没有高压输出的(一般不会低于28V),你查查看看。我没有你这个 ...

回老大。这个是苹果的小饭盒。没有屏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分享了资料

帮你高亮一天 希望有修过的

版主

网友:
新手小白,路过学知识

网友(2021-11-23):
北桥对地阻值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