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冷机无待机

楼主(2015-06-07):
进水机 左键右键周围进水 但无明显短路 就查电路 结果查到35V开启无电压 起初以为MOS管的问题 换了一个 换上之后赶紧测试 哎 触发了 等会儿取了个东西再开就不行了 还以为没吹好 再吹一会儿 又开了  再等会儿又不行了  就这样 反复多次 没思路了  哪位修过 指教一下

网友:
   呵呵  我这也有一台不过是偶尔开的了    开了马上关了就不亮机了

网友:
这个机子的3V5V的开启信号是由9012来的吧

网友:
换个芯玩玩吧

网友:
小弟也有一台这样的,请高手指点

网友:
慢慢查图纸,查查芯片的开启条件,冷机和吹热之后的条件作对比不就知道哪儿出问题了嘛

网友:
3~5V没出来秀,待机芯片啊!

网友:
搞定 强制开启  分析可以得出它的开启是由5V线性电压控制  那么经三极管分压3.0V  那就直接用3V线性电压强制开启得了  上机拷机几个小时没问题  发货

网友:
有断线可能,跑下线路

网友:
进水有断线的可能,强制不会过太久,进水机器难搞

网友:
查图纸吧,兄台

网友:
可能是待机芯片附近的 电阻腐蚀了,阻值变大,,你吹了之后阻值恢复正常,

网友:
换个待机芯片还有电容试试

网友:
其实这种机器,可以做对比的。比坏机好修

网友:
既然是进水的,好好测测电阻的阻值,看看焊盘,按照不触发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