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硕k42jc,cpu温度高的bios,和有线网卡感叹号解决办法!

楼主(2015-06-07):
华硕k42jc 2.2,做过桥或者刷过bios都会出现,cpu温度高风扇常转的问题,这个问题继续刷bios解决,但是同时有线网卡出现感叹号,我试过很多bios,都不能完美解决两个问题,要么就让有线不能用,要么就cpu温度高,试来试去也只有一个方法,首先刷bios解决了温度高的问题,然后重点是怎么解决有线网卡的问题,首先,打开我的电脑-属性-设备管理器-网络适配器,找到有线网卡,右击-属性-高级,然后在属性里面找到network address,然后点击,再把右边的值改为00E04D123421,点击确定即可,这种方法虽然无法根除,但是问题得到了解决,只是每次做完系统都要修改,我觉得客户都能接受,大家试试吧

附上bios:

补充内容 (2015-6-9 13:42):
补充一句00E04D后面随便改

网友:
需要刷MAC地址吧

网友A:
楼主,你不要害人哈。你叫大家都把地址改同一个,会发生冲突的。其实每架机都有固定的地址,就在内存槽上

网友:
ASUS有专门刷MAC的软件。改下多麻烦啊。每次装系统都得改。

网友:
和我修的一样 ,版号2.0 和2.2 的都 有这个问题,现在手里有台K42JC R2.0一放视频就蓝屏,内存,硬盘 系统,CPU全换过试机了,故障一样?请求帮助

网友:
BIOS全刷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不要害人哈。你叫大家都把地址改同一个,会发生冲突的。其实每架机都有固定的地址,就在内存槽上

你要觉得我在害人,那就随便你了,我都修了好几台了,我要是害人对我有什么好处,我只是提供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并不是最完美,我都说的很清楚,信不信在于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