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A78LM3-RL

楼主(2015-06-07):
梅捷A78LM3-RL主板温度很高 一开机达到80多度
玩下游戏就关机了
求助 是什么原因

网友:
看看CPU风扇在转不?打开机箱,手摸一下CPU的散热片,看是不是烫手?

网友:
CPU只有50来度啊

网友:
温度高就要考虑散热的问题

网友:
加强一下桥的散热,拆了散热片,加点硅胶,再不行,加风扇,看有看效果

网友:
估计又是桥温度相当高,看看桥供电是否偏高,,估计是桥老化了,我也遇到过  上面加个小风扇看看,加焊过  没有用。估计要换桥才可以

网友:
如果散热器没问题,刷BIOS。

网友:
是啊
我拆了加了散热硅胶 还是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