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00无3.3v 5v

楼主(2015-06-07):
联想Y500无3.3v 5v

RT8205第1脚第6脚为开启信号,无电压

开启信号来源于PQ12A PQ12B控制极电压为VL电压5v
正常情况下此点电压应被PQ13拉低
查PQ13控制极电压,测PQ13第2脚控制极无电压
测VS电压正常,为主供电电压
PQ13控制极电压正常应该为PR57与PR58电阻分压5.4V现在没有

测电阻PR57正常,PR57与PQ13之间无断线
拆掉PQ13测主板PQ13控制极电压恢复正常,于是怀疑PQ13坏
在v3000料板上找到同类型三极管q30换上

故障依旧,PQ13控制极2脚仍无电压
怕因三极管参数不同造成的故障,把该主板
PQ15与PQ13互换

还是没有效果,故障现像还是一样

图纸原理应该就是PQ13造成无3.3v5v开启信号
当然开启信号受控于PQ12  PQ12又受控于电压VL
所以撤掉上拉电阻PR53该机器就能正常工作
到底是哪里的故障呢?

网友A:
去掉PQ13 正常分压 按上就不正常 》?

换个PQ13还是不正常 ?

有这么奇怪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掉PQ13 正常分压 按上就不正常 》?

换个PQ13还是不正常 ?

对头,所以搞不明白,安上PQ13控制极电压就没有

网友B:
~~   你线性  3  5V  都不查的么~~

网友C:
那电容你换了么。。。上次修到Y470的机子,,就是拿电容软击穿

网友:
等待下文.....................

网友:
引用 网友B:
~~   你线性  3  5V  都不查的么~~

在文中我说了VL电压5V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电容你换了么。。。上次修到Y470的机子,,就是拿电容软击穿

上PQ13就击穿,不上就不击穿?

网友D:
会不会是PQ15拉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是PQ15拉低的

PQ14控制极G电压0V

网友:
现在是PQ13没有导通?

网友E:
确实这个问题让人有点无法理解,楼主把PQ14跟PC38一个一个拆下来试试看

网友:
8  13脚线性电压出来了没有??基证VREF  2V出来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确实这个问题让人有点无法理解,楼主把PQ14跟PC38一个一个拆下来试试看

看这个图纸,理论上是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PQ13要么坏影响,现在却不是坏影响,而是装上就有影响,不装就没影响,搞不懂,一会把PQ13前面的电容摘下来试试什么样吧,把PQ13摘下来,控制极正常,所以没去怀疑电容,摘下来,也不一定会好用,唉

网友F:
把PQ12拆掉看看出不出3   5v  这个应该是悬空就直接开启的

网友G:
不是还有一个控制信号 叫MAINPWON  么
把他的那路给断开先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PQ12拆掉看看出不出3   5v  这个应该是悬空就直接开启的

VL电压撤掉,或摘掉PQ12电脑能正常工作,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隐患

网友:
新手小白,路过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是还有一个控制信号 叫MAINPWON  么
把他的那路给断开先

嗯,把这里断开,确实是这里问题,温控电路故障造成。此机为进水机器,温控电阻PH1在CPU座后面。进水正好是CPU附近,发现温控电阻变黑,用洗板水刷干净,重新上锡,恢复正常。不过不明白为什么上PQ13和不上PQ13会影响PQ13的控制极电压。不上PQ13为什么PQ13控制极电压就变正常了呢.....电脑是修好了,不过这个问题还是有些疑问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电容你换了么。。。上次修到Y470的机子,,就是拿电容软击穿

那两个电阻阻值量了么。正常吗

网友:
看时序修,就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