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41 HD VER;6.0 没有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5-06-07):
故障;全板没有复位、维修全板没有复位一般先查供电条件。
1、       测量内存供电1.6
2、       南桥供电1.5
3、       北桥供电1.1
4、       总线供电1.2
5、       CPU供电0V、不正常、测量CPU上下管发现0V、表示CPU电源管理芯片没有工作、直接查电源管理芯片的VCC PVCC BOOT脚都正常。
6、       测量CPU电源管理芯片EN脚发现0.27V、不正常、正常1V以上。
7、       找到电源管理芯片UP6219资料看了EN脚是3

知道3脚是EN脚就从3脚跑线、跑线得知道是12V经过2个电阻分压得到1V给芯片3脚做为开启。

8、        这种12V分压的、在V星很会出现、我就不画图了、直接打开个V星图纸看就可以、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原理、Q88截止、12V分压。

9、        测量电阻12V一端、有12V

10、        测量12V电阻下端0.26V、说明只有2种可能、要么下拉电阻坏、要么三极管坏、经测量电阻是好的、哪就干三极管吧。

11、        测量三极管的G极、0.6V以导通。

12、        拆掉三极管上电跑马开机。

网友A:
这种情况,  只要VTT PG正常。   直接拆三极管,换分压电阻。  可以直接收工的。

网友B:
这种维修还是比较减单的,少了很多跑线

网友:
实地会员就是不一般,判断准确没有得说。

网友:
直接秒了的主板 。      思维好清晰啊   !

网友C:
好像UP6219是第4脚EN吧,还有就是拆掉三极管是可以跑马,但是不是故障根源,继续找这个三极管的G级为什么是高电平,往前面找根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UP6219是第4脚EN吧,还有就是拆掉三极管是可以跑马,但是不是故障根源,继续找这个三极管的G级为什么是 ...

Q88本身控制级EN开启信号应该是总线那边提供的,

网友D:
楼主有2个地方表达错了吧········三极管的是B极导通了,而不是G极吧     还有CPU哪里上下管都没有电压这里也有点表达不够全面吧····是上管S极没有吧。

网友E:
是拆除三极管,没更换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是拆除三极管,没更换呀?

没有、本来三极管就是为了截止的、我拆了也是不给它工作、就当截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2个地方表达错了吧········三极管的是B极导通了,而不是G极吧     还有CPU哪里上下管都没有 ...

我说的是上下管G极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维修还是比较减单的,少了很多跑线

恩恩、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  只要VTT PG正常。   直接拆三极管,换分压电阻。  可以直接收工的。

恩恩、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UP6219是第4脚EN吧,还有就是拆掉三极管是可以跑马,但是不是故障根源,继续找这个三极管的G级为什么是 ...

UP6219AK 就是3脚EN啊、我实地的书也是写着4脚、不知道为什么,这种直接拆掉的、我都没有试过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有、本来三极管就是为了截止的、我拆了也是不给它工作、就当截止

没后遗症吗?

网友:
没有试过有

网友:
谢谢,下次碰到此类故障也这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有、本来三极管就是为了截止的、我拆了也是不给它工作、就当截止

这里其实也可以用镊子短接Q88 BE级达到修复故障目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  只要VTT PG正常。   直接拆三极管,换分压电阻。  可以直接收工的。

VTTPG信号在这里也是CPU供电芯片对应引脚发出开启时钟芯片工作的.

网友:
楼主测量的数据很有价值!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是拆除三极管,没更换呀?

三极管在这就是一个控制作用  拆掉这个 这个电路就 不受控了 在实际维修中 都是 找到 控制EN的三极管 直接拆掉 就行了 而且他这里是0.67V 刚好是一个二极管导通值

网友H:
我发现 楼主 测量的东西 有纰漏   还要测量 VID   有些主板 没有监测到CPU  是不会发出脉宽信号控制 上下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发现 楼主 测量的东西 有纰漏   还要测量 VID   有些主板 没有监测到CPU  是不会发出脉宽信号控制 上下管 ...

换个CPU解决

网友:
技术就是过硬。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三极管在这就是一个控制作用  拆掉这个 这个电路就 不受控了 在实际维修中 都是 找到 控制EN的三极管 直 ...

0.67V在这里是三极管B级导通的电压值。

网友I:
引用 网友G:
VTTPG信号在这里也是CPU供电芯片对应引脚发出开启时钟芯片工作的.

VRMGD才是开启时钟的吧

网友:
就你一个CPU 你搞得那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I:
VRMGD才是开启时钟的吧

多谢提醒,VTTPG在这里应该是CPU供电开启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I:
VRMGD才是开启时钟的吧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413043-1-1.html看下贴子就知道VTTPG信号定义了.

网友:
大神 不错的经验

网友(2016-11-27):
我一般也是拆了不装,好像还没有出什么问题

网友:
哈哈,这种问题以前也修过,不过没有像楼主分析的这么详细,细细想来就是和楼主说的一样,还是楼主历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