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进水,加电0.7电流 不亮

楼主(2015-06-07):
g480进水,清洗后,开机0.7电流不亮  cpu有一路供电没有 换cpu 内存都不行

网友:
换主板试一下

网友A:
2楼亮了,不过楼主的内容哪里去了。

网友:
换主板,试试,都被你说不来了,高手啊

网友:
说换主板的我也是醉了,简直是神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2楼亮了,不过楼主的内容哪里去了。

2楼是高人啊!

网友:
内容避屏了??

网友:
还没看见内容就看见换主板了。。。

网友:
你要是不说内容那就只能听二楼的喽,,

网友:
查下进水的地方,少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