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维修精英过来看看联想E49AL奇怪掉电

楼主(2015-06-07):
此机为进系统滚动条就掉电重启,进PE亦如此。在安全模式下进就不会掉电进系统正常,在安全模式下把显卡给禁用开机也是到滚动条就掉电了把声卡网卡拆除也不行。重刷BIOS也不行,量测电压也均正常现在找不到故障点望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用示波器去测试那个电压先掉引起的,一般CPU问题多一些

网友:
显卡BGA试试

网友:
三把斧表示 要不要换条内存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