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5K SE/ASI/SI 整板没复位维修

楼主(2015-06-07):
接手此板,正常触发上电没复位.先查供电,全部正常,发现网卡有点发热,也不是很烫,感觉有点不正常,拆...拆下后还是一样的问题,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IO换了再说,唉...还是一阵失望.只好硬着头皮修了.看着讯维网上下的INTEL时序图
现在时钟都已经出来了,那么供电都是正常的,就想想那是不是南桥需要的两个PG信号没有到齐呢!?唉,修电脑修了那么久,理论知识还是半吊子,就感觉这两个PG是不是说一个是从CPU供电芯片发出来的,另一个是时钟芯片发出来的,如果是的话说明我查的思路还是正确的,这两个PG现在是有的,而且南桥也确实有发出一个CPUPWRGD给CPU了,就是复位不出来,此时已是陷入了困局,就差上BGA,换南桥了(离桥手的称号也只有一步之遥了),昏沉了一会后,还是量量几个重要的信号吧!果然还是发现了新大陆,发现时序图上  标注 3.2PWROK 这个信号的电压只有 1.2V ,这里感觉又来了,好像..不是...应该...是 3V 吗?怎么就只有 1.2V (全凭感觉)这里看看点位图(只有P5K SE的)... 不过还好,基本上是一致的.. 那就查查这个信号吧,确实是有一个3V的上拉电阻,看着是有一点氧化了,哈哈,直接换掉...触发上电这时感觉一个重重的棒锤下来了一般,还是一个鸟样子,这时报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情把旁边看着挺新的电容拆掉,再次触发,心情一下子就明朗起来了.哈哈,码儿一路狂奔下来了,关机装上显卡插上VGA线...再次触发...亮了

此时已是23点45分了,要发表帖子了,望各位看官,动动手加点分,也不扣你的分,说的不对的还望大虾们指导一二,此时的我要继续我的酷逼生活了(修...)

网友A:
是最后拆的电容漏电是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最后拆的电容漏电是吗?

我猜也是的,那么晚还没去睡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猜也是的,那么晚还没去睡觉啊,

好,马上睡觉,按时作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最后拆的电容漏电是吗?

是的 是电容漏电了

网友C:
我也修过,但是是有复位不跑马,IO换了,桥也换了,时钟芯片也还了,还是不行。。外设都拆了,BIOS也刷了

网友:
有些问题,的确不能看表象,换我在话估计要先换桥了,看样子以后每个条件都要查一下才好。

网友D:
请问大神,如果其它条件正常,没有PWROK怎么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大神,如果其它条件正常,没有PWROK怎么修

你指的是什么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最后拆的电容漏电是吗?

两零件坏了,电阻和电容。

网友:
操作台好乱 呵呵

网友E:
楼主怎么主板图片没上呢,就有个点位。还想下次直接找截近

网友:
楼主工作台有点小啊,而且有时间每天上下班都应该整理一下工作台

网友:
楼主还有指针式万用表,说明搞维修已经很多年了吧,维修经验很丰富了

网友:
    这个时序图 比较 好  收下了

网友:
我也修到个华硕的P5KPL SE R2。01版本的机器,问题和你的机器一样,也是VCORE_PG电源好信号电压为1。2V,拆遍所有的电阻都不行(但这个机器是CPU电源好信号没有电容),还是1。2V,直接拉3V上的话,就跑码亮机,但关机再开机就开启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修过,但是是有复位不跑马,IO换了,桥也换了,时钟芯片也还了,还是不行。。外设都拆了,BIOS也刷了

复位后就难了吧!? 运气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怎么主板图片没上呢,就有个点位。还想下次直接找截近

就在IO 71PIN的电路上